用了30年的电流反馈放大器对不对?PSpice仿真就知道(四)

楼主(2019-06-07):
用了30年的电流反馈放大器对不对Pspice仿真就知道(四) 目录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基本工作原理示例另一种观点?输入缓冲器的输出电阻效应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结论

输入缓冲器的输出电阻效应
上述分析是假设使用理想的缓冲器,但实际上缓冲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影响电流反馈放大器工作最主要的因素是输入缓冲器的非零输出阻抗,这个阻抗我们在图9a中用电阻rn进行了建模。下面将通过rn进行扩展分析,记住,新的结果必须在rn→0时匹配上述结果。(实际上rn不必达到0,它只需小到产生的效应可以忽略即可。)
我们发现,rn的存在并不影响z,因此只需要研究反馈系数β,方法是将输入接地(Vi=0),在电流反馈放大器的输出端断开环路,将外部测试电压Vo注入反馈网络,找出反馈电流If,然后让If=–βVo。从图9b可以看到,当rn→0时,RF抽取的所有电流都将来自输入缓冲器。但是当n≠0时,RF的电流将在RGrn之间分流,If值将下降,造成β值减小。

网友:
    一个系列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