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 共模电感两端的网络如何设置为同一组网络 ?

楼主(2019-06-06):
差分对网络经过共模电感后,被分成了4个网络 ,共模电感两端各2组网络

CM中如何将共模电感两端红色圈和黄色圈中网络识别为同一个网络 ?

网友:
    ces中设置XNET

楼主:
    在XNET如何设置? (共模电感有4个PIN ,Xnet 无法识别那两个一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XNET如何设置? (共模电感有4个PIN ,Xnet 无法识别那两个一组)

你可以定义其识别呢

网友:
    1.打开ces后,在part中找到目标器件,或者从pcb中点击后对应到ces中的part,在器件名处点击并且鼠标右键,点击Create Component Pin Pairs;

网友:
    2. 在Define Discreat pin pairs中设置需要作为串接的pin关系;

网友A:
    3.创建完成后,记得勾选连接关系;

网友(点评):
感谢水哥指导 ,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创建完成后,记得勾选连接关系;

 为什么这个选项是灰色的,请问哪里需要 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选项是灰色的,请问哪里需要 设置吗

知道原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原因了,谢谢!

    一般原因多是正反标的问题

网友:
    感谢,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