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ADS的瞬态仿真步长

楼主(2019-06-07):
如图,设置了10ns,步长0.1ns,按理说仿真结果中每0.1ns一个采样点,一共应该有100个点,然而把输出波形导出txt却发现有327个点。这是为什么。

网友:
大神的作品值得欣赏一下,看看有没有学习借鉴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接近的点被省略了,软件已据最小阈值来判断,高于此值体现,低于此值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