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芯片两个定义怎么理解?

楼主(2019-06-08):
Delay(tpor)与Watchdg timer(twd) 是什么意思
如200MS/1600MS

楼主:
前都为复位超时时间,后者为看门狗超时时间。怎么理解?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个时间是喂狗时间,就是程序正常运行时每隔200ms 喂一次狗(清零重启看门狗),喂狗后看门狗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数;第二个时间是看门狗超时时间,就是看门狗i定时器计数到1600ms溢出时软件还没有喂狗,说明程序跑死或者跑飞,这时候看门狗就会重启整个软件,软件从头开始运行
希望有所帮助

wa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都为复位超时时间,后者为看门狗超时时间。怎么理解?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个时间是喂狗时间,就是程序正常运行时每隔200ms 喂一次狗(清零重启看门狗),喂狗后看门狗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数;第二个时间是看门狗超时时间,就是看门狗i定时器计数到1600ms溢出时软件还没有喂狗,说明程序跑死或者跑飞,这时候看门狗就会重启整个软件,软件从头开始运行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个时间是喂狗时间,就是程序正常运行时每隔200ms 喂一次狗(清零重启看门狗),喂 ...

所谓复位时间指的是单片机复位看门狗的时间,看门狗超时时间指的是看门狗重启复位单片机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么程序一开始,两个定时器同时跑,当跑到200ms时,单片机将看门狗的定时器进行复位重启,看门狗定时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数,等到下一个200ms时又被复位清零,如果重复,只要程序正常就不会发生看门狗重启;如果程序出错,200ms到时单片机就不会重启看门狗,看门狗定时器就会一直计数,知道1600ms,看门狗就会认为单片机程序出错,就会主动重启单片机;
所以复位时间<看门狗超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理解的,第一个时间是喂狗时间,就是程序正常运行时每隔200ms 喂一次狗(清零重启看门狗),喂狗 ...

200MS肯定是复位时间,系统跑起来都要20多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MS肯定是复位时间,系统跑起来都要20多秒。

系统跑起来都要20多秒?你怕是在开玩笑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跑起来都要20多秒?你怕是在开玩笑

是ARM linux系统。

楼主:
200MS是指复位延时时间,如MR脚按下再松开,按下时复位,这个复位会延时200MS在释放。而1600MS是指看门狗在这个时间内没对它喂狗,它就会发出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