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参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6-08):
最近在理解电感的参数/特性,以boost电路来说,mos管开启的时候,Vin对电感充电。
看了一篇boost电路的介绍,看到mos管电流如下图,觉得奇怪,像是电感充电阶段的电流全部流入GND,这样的话,boost的效率不是很低?

但我在TI上随便翻了一个boost的datasheet,TPS61256,效率高达93%

所以想问一下
1.一般来说,boost电路电感充电的时候,电流是不是基本不经过MOS到GND?不经过MOS管到GND好像没有完整的回路,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电路行为?
2.如果确实如上图所示,有较大一部分电流流经MOS到GND,这个有计算公式或者资料推荐么?那效率是怎么做上去的?

网友A:
感觉很有道理样;1. boost电路电感充电的时候,电流是经过MOS到GND的。但是大部分能能量都存储在电感上。
2. 损耗的能力主要是电感的DCR,MOS的导通 开关损耗。
3. 效率一般实测,输出功率比上输入功率。    所以减小损耗,低电流用PFM,大电流PWM等等来提升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有道理样;1. boost电路电感充电的时候,电流是经过MOS到GND的。但是大部分能能量都存储在电感上。
...

哦哦,想明白了,看到这个波形,第一反应是,电流这么大流进GND,效率不是很低~~!
没转过弯来,大电流虽然流进GND,但是功都做在电感里了,晚点翻一下资料贴上来!
多谢

楼主:
看一下电感两端的波形,理想值:VL =VS,电感上的功率P=IxVs,相当于全部功做在电感上
但是实际值应该是会从Vs逐渐下降的吧,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2019-09-16):
    看一下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