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l 4A Switch Current Limi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6-09):
Internal 4A Switch Current Limit是什么意思
    和实际能输出的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
    實際輸出電流要看後端的負載

网友:
    开关电源的最大损耗来自内部MOS管开关损耗,由MOS管热阻和极限温度决定的,这里4A应该指内部开关管的电流最大限额,避免MOS热击穿而永久损伤。

网友:
    又是瞎子摸象,猜测你用了一颗MOS内置的电源IC芯片,内置的MOS最大通流量为4A

网友:
    内置开关管,最大4A,估计到3A就很烫了

网友:
    最大电流限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