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1.2 原理图里面怎么不显示Pin Number呢?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9-06-09):
如图所示,symbol看Pin Number是正常显示的,但放到原理图里面怎么没有Pin Number了?
在设置里面我也把显示Pin Number勾上了。

网友:
    你是从databook调用出来的吧,里面的应该有pin number和没有pin number两种

网友:
    放置symbol时,点击+号,从下方选择

网友:
    有一次放置也是没找到

楼主:
    发现个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破解软件有bug,打包生成网表后就可以正常显示出来Pin Number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个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破解软件有bug,打包生成网表后就可以正常显示出来Pin Number了。

    放完打包就出来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