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更新

楼主(2019-06-10):
封装增加或减少几个无网络pin(比如螺丝孔),有没有办法直接更新进去,不改变位置。现在一般是重新导网表或者删掉重放。

网友A:
导网表前先导出坐标文件,导完网表后再把坐标文件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网表前先导出坐标文件,导完网表后再把坐标文件导入

太麻烦了,就是电子那边临时说要加上或者删掉螺丝孔或者定位孔,想要直接更新进去

网友:
原理库改完,在DSN里面直接更新试试,正常器件是不会飞掉的

网友:
最好和原理图对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