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ltium Designer 批量修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6-10):
在使用AD的过程中,遇到批量修改,调出 Inspector之后,选择好某一个 属性为 same。确定后,发现,相同属性的元器件只高亮了,可是并没有选中,只提示有一个相同的器件。

网友:
看看隐藏内容

网友:
是的,原理图里面都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只需要CTRL+A 全选就可以了,就会选中这些高亮的器件,然后在进行批量修改操作

网友(2020-04-15):
也可以在查找相似对象的对话框下面,把“选择匹配项”勾选,这样自动为选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