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9-06-10):
按PI软件设计,初级电感量320UH   82圈,选择磁芯都显示气隙太大,没怎么接触过磁芯,请教大神,有没有推荐一些可以气隙小点的磁芯?

我开始用的是E42/20/15,气隙太大了,初级才能的到320uH的电感值     82圈,想换一个,请大神帮忙推荐一个,感谢!

网友:
你这什么参数都没,怎么给你推荐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