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9-06-10):
    设计产品采用多板卡加背板设计方案,框架入下图所示:
    通信速度100M
    1、通过外出网络ping板卡,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无法ping通问题,时间不固定。
    2、变压器都是在板卡上面,进过变压器后再PCB上走50cm的线对通信有多大的影响?
3、要测试网络的信号质量,手里只有一个1G的示波器,应该怎样测试?都要测量那些信号?
请教群中的大神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你这个100M的速度,如果走线布局合理,对通信应该影响不大;
    你现在出现无法Ping通?是无法ping通还是时延比较大?
如果有1G的示波器,看100M的信号足够了,但是需要配置LAN口测试工具,否则手动误差比较大,需要测试信号幅度,上升/下降时间,对称性,jitter等等。

网友:
    你家的示波器是找谁买的,就咨询谁。
示波器有测试模板。但是你这边要发相应的码流出来。

网友:
    100M信号,50cm的走线,如果layout合理,完全没有问题。即使1000M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要測試信號完整性

网友:
    问题多半在交换办卡上

网友:
    如果是硬件问题,很少会出现ping通一会就ping不通,硬件设计问题一般会出现掉包,或一开始就不通,如果是环境温度变化大可能引起工作时间长出现故障,但你的又不是固定时间,建议检查交换网络,看是否存在地址冲突等问题

网友(2020-02-04):
    网络变压器中心轴头你接地还是接电压,你使用的PHY芯片UTP口驱动类型是电压驱动还是电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