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用示波器测试眼图有那些方法呢?

楼主(2019-06-10):
用示波器测试眼图有那些方法呢?

网友:
这个应该有模板的吧,否则就只能手动了

网友:
现在的眼图测试基本上都有标准的测试软件,能够实现快速测试,如果没有就需要自己利用示波器进行测试了。

网友:
如果是手动捕获信号进行眼图分析的话,现在示波器上一般会有SDA的功能,即Serial Data Analysis,力科和安捷伦的示波器上都有。可以捕获信号,并使用外部的时钟或者数据恢复出来的时钟做触发生成眼图,再去做眼图参数的分析,如眼宽,眼高或者上升边沿等。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都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