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对外做MMIC裸片的组装?谢谢!

楼主(2019-06-10):
一个agilent的毫米波MMIC放大器,需要用环氧树脂粘接在盒体上,用金丝实现裸片和周围微带线的连接.

很简单的工艺,不知哪家可以提供服务???谢谢!

网友:
百度图片搜“芯片bonding”。随便找个象样的图片,点进去,再点进去,再点进去……。
就能找到加工厂家。
比如这一家:http://www.pcb-tech.com/tec_info.asp?id=402

网友:
我这边具有完整的微组装工艺线,具有成熟的微波组件设计和装配经验,可完成微带片芯片的粘接、键合等操作。联系微信1438894506

网友:
微组装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就很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