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Altium Designer 15,请问怎样给原理图里面添加汉字???

楼主(2019-06-10):
用的altium Designer 15,请问怎样给原理图里面添加汉字???

网友A:
    用文本框啊,就是那个T的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文本框啊,就是那个T的按钮

    图标是大写的A,也可以用快捷键 P T 放置文本字符串, P F 放置多行文本框

网友B:
    Place->Text String   或者Place->Text Frame

网友C:
    添加中文要注意设置文本格式,否则会出现中文乱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中文要注意设置文本格式,否则会出现中文乱码的。

    文本格式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Text String   或者Place->Text Frame

谢谢大神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