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变压器安匝比

楼主(2019-06-10):
反激变压器安匝比

设计“反激变压器”时,许多工程师有一个错误的思维定势,即设计者把其当成真正的变压器来设计!而实际上,反激变压器初次级电压并不相关,次级绕组电压只与负载有关。
反激变换器的基本电路如下图所示:

工作原理如下:当Q1导通时,所有的整流二极管都方向截止,输出电容给负载供电。T1相当于一个纯电感,流过Np的电流线性上升,达到峰值Ip。当Q1关断时,所有绕组电压反向,此反激电压使输出二极管进入导通状态,同时初级存储能量传送到次级,提供负载电流,同时给输出电容充电(若次级电流在下一个周期开始前下降到零,则电路工作于断续模式)
对于变压器,初级绕组上施加一定的电压,次级绕组上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电压,电压比率与匝比相同,与输出电流无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初级与次级同时导通,集电流从初级绕组的正极性流进,则同时从次级绕组的正极性流出。
对于反激变换器,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流流进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而此时次级二极管不导通,故次级无电流流过,当开关管关断时,初级电流停止,所有绕组电压反向,使得输出二极管导通并流过电流。在导通与关断的过程中,反激变换器的初次级绕组在不同的时刻导通并流过电流。对于这种不止一个绕组的电感,其工作原理是:初级与次级安匝比守恒(而不是像真正的变压器一样,电压比守恒)。例如,初级绕组100匝,开关管Q1关断时的峰值电流为1A,存储在初级的安匝数为100安匝,这个数值必须等于次级的安匝数,若次级绕组为10匝,则电流应为10A,同样,1匝的次级绕组将会有100A的峰值电流,1000匝则对应于0.1A的峰值电流。也正因为如此,反激变换器的初次级绕组电压并不相关,次级绕组电压只与负载有关,假如该输出10A电流的次级绕组与100Ω的负载相连,则可以在次级得到不可思议的1000V电压,这也是反激变换器在高压应用场所得到普遍应用的原因,这同时也说明了次级不得开路,否则会导致半导体器件损坏。当次级几个绕组同时导通时,则所有的次级绕组的安匝数之和与初级安匝数守恒。
因此,反激变压器的设计中,记住你不是在设计一个变压器,而是有着多绕组的扼流圈!

网友:
这样举例说明就很容易看懂 谢谢楼主

网友:
记得没错的话这是《开关电源设计》(第三版)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