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金线封装与Flipchip封装的差异

楼主(2019-06-10):
问一下大神, 同一个芯片,如果采用金线封装和flipchip封装,  除了flipchip封装芯片尺寸变小之外,电性能差距具体在哪些方面?
在2.4G 或者 3.2G  甚至 更高频率4.0G 情况下
1. 金线损耗 (金线预计500um~1000um长度)比 使用flipchip锡球 (锡球100um)损耗大多少?
2. 金线阻抗比锡球阻抗大多少?

网友:
    额,这个贴子应该发到SIP论坛,找毛老师回答

网友:
    倒装浮点焊接主要优点是便于器件的运输、存储,焊接到板子上不需要额外保护。金线封装是直接把裸芯片的焊盘和外围电路互联,要说损耗其实是比flipchip封装芯片的损耗更小,因为flipchip封装芯片相当于二次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