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工厂测试问题

楼主(2019-06-10):
现工厂产线测试用示波器,毫伏表,信号发生器。这三个仪器来测试。客户看了觉得我们测试很LOW,员工对仪器仪表不熟悉,导致效率很慢,老板要求改革测试,但是不同意我的FCT电脑自动测试建议(投入大)。 现在要求减少测试仪器和简化测试手法。 简化测试手法 我做了专业FCT测试夹具。仪器方面我准备用信号发生器和失真度测试仪来代替前面的3个,省掉示波器能行得通吗。请教各位大神出谋划策帮帮小弟。

网友:
失真度测试仪好像只能测非线性失真吧 ??

网友:
产线测试没必要引入示波器

网友:
产线测试主要还是要讲究效率,在研发阶段已经进行充分验证的情况下,生产阶段测试可以适当做减法

网友:
工厂需要效率,如果研发验证充分,产线上最好不要使用示波器,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