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过孔检测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10):
FPC软板双层板,在生产过程中功能测试是好的,产品上电用了一段时间后,产品功能不良了。分析是过孔不通,觉得应该是生产时,过孔内部铜破损,上电后内部铜断了。   怎么才能在生成中测试出来这种微连的品质不良品呢???

网友:
我知道的也就是4线电阻测试了

网友:
    设计时过孔规格尽量集中到一种,生产过程中切片测孔壁厚度和厚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