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封装筛选

楼主(2019-06-10):
比如库里同一封装的有很多个型号,比如R0603有好几个,我想每种封装只显示一个,有没有办法?4 ?* p  R4 \( }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自己挑出来,放到一个新库中!

网友:
    真不知道你这样做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其实一个逻辑封装下有多个PCB封装,只能设置一个当前PCB封装的,其它无影响的!

网友:
    只要封装一样就不用管,同一封装对应很多元件封装很正常!

楼主:
    需求把AD库里的封装全部转成cadence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