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7.2安装时CRC错误

楼主(2019-06-10):
安装allegro 17.2正式版的时候总是提示如下的CRC error,整个安装过程提示4次。点击ignore安装完成后,功能不完善,没有capture原理图绘制等。
PC 是Windows 10.

网友A:
    安装文件不完整,重新下载一个完整的并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不完整,重新下载一个完整的并重新安装

大神,请分享完整安装文件下载链接!跪谢!

网友A:
    Allegro各版本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YxcPexoBvRjaNAb3Ci6g 提取码:17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各版本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CYxcPexoBvRjaNAb3Ci6g 提取码:17sn

    只需要下载Allegro17.2安装软件17.20.000.............Base_SPB17.20.000_wint_1of1.zip和license manager就可以了,对吗?

    剩下的.exe文件是对应不同的小版本,是否正确?

    谢谢!

网友:
    补丁要下
    license manager可以不下,如果破不成功,可以下载后覆盖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