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按照了AD15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9-06-10):
刚刚按照了AD15遇到问题了??
按照破解步骤安装好后,发现右边Libraries是空的,没有自带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图库,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添加到Libraries里面?...

网友A:
    在AD的安装目录下找到Library文件夹,两个基本的库都在里面

网友B:
    软件自带了很多库,但是并没求卵用,很多库都是按照需求自己来画的。总之,按下图添加库文件,首先你的知道库文件在哪个路径下
    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AD19\Library   这是系统自带库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自带了很多库,但是并没求卵用,很多库都是按照需求自己来画的。总之,按下图添加库文件,首先你的知道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自带了很多库,但是并没求卵用,很多库都是按照需求自己来画的。总之,按下图添加库文件,首先你的知道 ...

谢谢大神的指导,在默认目录下找到了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的安装目录下找到Library文件夹,两个基本的库都在里面

    就是在默认目录找到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自带了很多库,但是并没求卵用,很多库都是按照需求自己来画的。总之,按下图添加库文件,首先你的知道 ...

嘿嘿,图片很给力,也根据图片的指示已经将自带的目录添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