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in和孔叠在一起以及这种叠孔要怎样设置才能报错,

楼主(2019-06-10):
    如图,请教一下大神:这种pin和孔叠在一起以及这种叠孔要怎样设置才能报错,同名网络的规则设置这样了还是没报错。

楼主:
这个也设置了,还是不报错。

网友:
    同信号的都打勾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这里没有选ture。

网友:
    楼上的试一下,我都是这几个一起开

网友:
    same net 关掉即可

网友:
    如果在规则里面设置相同网络间距规则,且规则也打开了,还是不报错的话,那就看看是不是把drc报错标记隐藏了

网友:
    如果都试完了还是不能开就打新一点的补丁吧

网友(2019-07-27):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drc不显示,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