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版图设计规范。

楼主(2019-06-10):
谁有芯片版图设计的规范?线的走线宽度一般多少?孔打多大的?板厂用的是什么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等,有哪些大师能够稍微告知一点。

网友:
    这个要问毛老师。

网友:
    这个毛老师也一时半会讲不清楚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期待毛老师开个这样的课程。

网友:
    芯片layout已超出我的范围了,这个要找相应的人才行,你提的问题不同的工艺及材料数据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问题太高深,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芯片的版图设计是根据你PDK来的,这个是芯片代工厂提供,里面会有最小线宽的限定和间距的限定等。你在完成版图设计之后要过DRC才可以

网友:
    这个在哪里可以学?怎么入门啊

网友(2019-07-16):
    芯片代工厂一般有PDK里面有layout design rule,不同fab的rule不一样,还和芯片选用多少nm制程有关

网友:
    看看你牛逼的规范,

网友:
    可以看看NTK或者京瓷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