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以上的高速信号设计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9-06-10):
现在知道的就是弧形线和反焊盘,以及背钻减少残桩长度,走在内层,包地打孔,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
知道的比我多

网友:
    还要考虑阻抗,损耗。抗干扰

网友:
    信号允许的损耗是多少,根据这个选择对应的PCB板材。

网友:
    至少按照MIPI走线走吧

网友:
    过孔,板材,走线角度,背钻,阻抗这一些都需要考虑

网友:
    阻抗,回路,参考层,远离干扰源(幅度干扰,大电流波动干扰)。

网友:
    仿真仿真仿真,

网友:
    可以不走弧形,不包地,避开高噪声信号

网友:
    包地 然后算下共面阻抗

网友:
    表层无干扰的话走表层,包地,过孔,角度,阻抗

网友:
    10G 离我太远,学习了

网友:
    上下均参考gnd,避开电源、时钟等干扰较大的芯片区域,管脚掏空

网友:
    线长和板材,参考层,间距,等长,阻抗,最好做下仿真

网友:
    記得trace長度不要等於四分之一波長(跟EMI有關)

网友:
    1g以上不建議走內層

网友:
控制阻抗,用高速过孔,换层过孔处加4个地孔,弧形走线,走线上下都参考地平面,避开晶振,电源等区域,注意stub过长要背钻,线间距拉开,板材用高TG

网友:
    高速信号一定要走在内层,方便阻抗和EMI管控 ,对过孔进行仿真优化 ,连接器过孔也需要优化。过孔stub要考虑备钻。

网友(2026-01-28):
上下参考GND平面,不夸分割,过孔反焊盘优化,Stub超过15mil考虑背钻,换层处添加回流地孔,按照手册规范控制阻抗,电容前后分段控制对内等长,信号间距不小于5H,远离干扰源,  串容隔层参考。整个链路换层次数不超过两次(有串容的不超过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