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6-11):
    对讲机的工作原理

    对讲机的工作原理如下:
    1、发射部分:锁相环和压控振荡器(VCO)产生发射的射频载波信号,经过缓冲放大、激励放大、功放,产生额定的射频功率,经过天线开关及低通滤波器,抑制谐波成分,然后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2、 接收部分:接收部分一般为二次变频超外差方式。从天线输入的信号经过收发转换电路和带通滤波器后进行射频放大,再经过带通滤波器,进入第一混频,在第一混 频器内,将来自射频的放大信号与来自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电路的第一本振信号混频并生成第一中频信号。第一中频信号通过晶体滤波器进一步消除邻道的杂波信号, 滤波后的第一中频信号进入中频处理芯片,与第二本振信号再次混频生成第二中频信号,第二中频信号通过两个陶瓷滤波器滤除无用杂散信号后,被放大和鉴频,产 生音频信号。音频信号通过放大、带通滤波器、去加重等电路,进入音量控制电路和音频功率放大器放大,驱动扬声器,得到人们所需的信息。

3、调制信号及调制电路:人的话音通过麦克风转换成音频的电信号,音频信号通过放大电路、预加重电路及带通滤波器进入压控振荡器直接进行调制。

4、 信令处理:CPU产生的CTCSS/DTCSS信号经过放大调整,进入压控振荡器进行调制。接收鉴频后得到的低频信号,一部分经过放大和亚音频的带通滤波 器进行滤波整形,进入CPU,与预设值进行比较,将其结果控制音频功放和扬声器的输出。即如果与预置值相同,则打开扬声器,若不同,则关闭扬声器。

    5、电源控制:CPU控制在不同状态时,送出不同的电源
    接收电源:正常处于间歇工作方式,以保证省电
发射电源:发射时才有电
CPU 电源:稳定的电源
电路说明
1.电路构成
接收部采用二次变频超外差方式。第1中频为21.7MHz,第2中频为455kHz,第1本振频率由锁相环(PLL)电路产生。发射部由PLL电路直接产生所需要的频率。

    2.接收部
    2-1 前级(射频放大器)
从天线输入的接收信号经过由二级管构成的收发转换电路,在射频放大器被放大。然后通过带通滤波器(BPF)后进入混频器。
    2-2 第1混频器
    来自前级的信号在混频器与来自锁相环(PLL)电路的第1本振信号混频,产生第1中频信号(21.7MHz)。该信号通过晶体滤波器滤除邻近的杂波信号,以确保邻道选择性等必要的技术指标。
2-3中频放大器(IF AMP)
    通过了晶体滤波器的信号被第1中频放大器放大后进入中频集成电路(MC3361)。该IC是集第2本振、第2混频器、第2中频放大器、鉴频器、噪声放大器、噪声整流电路为一体的集成电路芯片。
进入集成电路的信号与第2本振信号混频,产生455kHz的第2中频信号,第二中频信号经过中频放大器放大之后再通过455KHz陶瓷滤波器滤波,以保证必要的选择性。
最后,通过滤波器的中频信号在集成电路内经鉴频产生音频信号输出。
    2-4 音频放大器(AF AMP)
    从中频集成电路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去加重电路使音频信号恢复原来的频率特性。然后,音频信号通过音量控制电路(AF VOL),再由音频功率放大器(MC34119)放大后驱动扬声器。
2-5 静噪
从 中频集成电路输出的音频信号的一部分再次进入调频集成电路,通过滤波器和放大器对其噪声分量进行整流,产生一个和噪声分量相对应的直流电压。送到微处理器 (mcu)的模拟端口。输入的直流电压和一个预先设置的电压值比较大小,IC1根据比较结果控制开放或关闭扬声器的输出。
    当扬声器发出声音时,AFCO线被置为(HI)高电平,通过三极管反象打开功放,扬声器发出声音。
    2-6 接收CTCSS信令
    (仅适用于T-260CT型)
    中频集成电路输出的部分信号经过专用插头进入CTCSS编解码专用附件,在附件内部进行各种处理判断,以分析接收到的亚音是否与被预先设定的值一致,其判断结果和静噪的判断结果一起控制AFCO,以决定扬声器是否发声。

    3.锁相环(PLL)电路
    PLL电路产生接收机的第1本振信号和发射机的射频载波信号。
    3-1 PLL
接 收和发射用同一个压控振荡器(VCO)。振荡信号通过缓冲器,再进入PLL集成电路(LM31202)。该集成电路包括了基准振荡分频器、相位比较器,输 入的振荡信号经过预定的分频数,成为5kHz或6.25kHz信号,然后和基准振荡器分频而产生的5kHz或6.25kHz信号一起加到相位比较器进行相 位比较,从而产生一个相位差信号,此相位差信号经电荷泵产生一个频率控制信号。该控制信号通过无源低通滤波器(LPF)后加到VCO的变容二极管上以控制 其输出频率。
3-2 基准振荡器
锁相环的基准信号是PLL集成电路内部振荡电路产生的14.4MHz振荡信号。为了确保频率稳定度,采用进口带温度补偿的14.4MHz晶体。

4.发射部
4-1 发射音频
由话筒输入的话音信号经过预加重处理,然后在话放电路进行放大限幅及频偏控制。完成对输入信号的瞬时频偏控制(IDC)。然后,通过由低通滤波器滤除信号中3kHz频率以上的部分,再从VCO的调制端子进入VCO进行直接频率调制(FM)。
    4-2 CTCSS信令编码器
    (仅适用于T-260CT型)
    CTCSS编码是由专用外接附件产生,该信号与话放送出的话音信号混合送入VCO,在VCO进行频率调制。
4-3 VCO及射频放大器
    调制信号在T1对VCO进行调制。PLL输出的射频信号经过R25被放大,以达到末级放大器所需要的激励电平。
    4-4 末级功率放大器
    功率放大采用MOS FET末级功率放大器(BLT50)。
4-5 天线(ANT)转换及低通滤波器(LPF)
    末级功率放大器输出的信号通过PIN二极管一个和低通滤波器后从天线端子发射出去。

    5.电源
5V电源系统有微处理器用的5V、5M、5C、5R、5T共5种。微处理器用的5V一接通电源马上就产生输出。5M是普通输出,但一关闭电源开关,此输出同时关闭,以防止微处理器系统产生误动作。
5C为共用的5V电源,在电池省电功能中,除“休眠”状态以外输出。
5R为接收用5V电源,在接收时输出。
5T为发射用5V电源,在发射时输出。

6.控制系统
IC1中央处理器(MCU)以4.00MHz的时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