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幅器基础知识

楼主(2019-06-11):
    限幅器基础知识

    微波限幅器简介
        微波限幅器是一种功率调制器件,在小功率时,信号几乎无衰减地通过,但输入功率增大到一定值时,信号会产生很大衰减,这个值称为限幅器的门限电平。此后输入功率继续增长,输出功率保持几乎恒定。它通常用于保护功率敏感元件,如安装在接收机的高频放大器和混频器之前,来保护它们不被强信号烧毁。此外,限幅器也常用于微波扫频信号源或相位检测系统中,使输出信号幅度保持稳定。

    主要参数说明
限幅门限电平:
    限幅器开始工作时的输入功率值。
    插入损耗:
    系统中接入限幅器后,在门限电平以下时对传输信号的损耗,通常在-10dBm输入功率下测量。
    隔离度:
        指限幅状态下的入射功率与泄漏功率之比的分贝数。
    平坦泄漏电平(限幅电平):
    限幅器加上额定脉冲功率后,输出功率的平坦部分称为平坦泄漏电平(限幅电平)。
    承受功率:
       指限幅器所能承受的最大脉冲功率/脉冲平均功率(与占空比有关)/连续波功率。
    恢复时间:
   从输入脉冲终止开始,到限幅器损耗比插入损耗大3dB为止的时间。对接收系统来讲,“恢复时间”是一个很重要但又比较容易忽视的指标,因为在恢复时间内接收系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此时系统会产生一个盲区。视输入功率的不同,恢复时间从100ns到几个μs不等。

使用注意事项
1)  限幅器承受功率不能大于规定值。
2)  输入、输出方向不能接反,否则不能起到有效的限幅作用,并有可能导致器件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