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转换Mentor中心库, Symbol丢失 PIN Number ,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10):
pads 元器件转换到 mentor 中心库, Symbol 丢失 PIN Number ,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转换过来多少都会有丢失的,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是所有的还是个别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的还是个别的现象?

所有器件 Symbol 的 PIN Number 都为空 ,可以手动添加 ,如果器件的PIN数太多 ,工作量太大

网友B:
    感觉和重新建库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重新建库一样

用最新的转换器

网友:
    去Part Editor打开看看,映射关系在那里会有体现。

网友(2021-06-08):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尽管这种器件调出打包后会显示PIN Number,但如果要修改其中某个PIN name就麻烦了,所有PIN的number和name要重新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