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长度问题

楼主(2019-06-10):
我要设计一个433.92MHz的高频发送天线,画在PCB上面,请问比较好的走线方式和天线长度是多少?蛇形走线or绕CB外围一圈?1/4波形单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文: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169&highlight=%CC%EC%CF%DF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文: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169&highlight=%CC%EC%CF%DF

那天线接不接地,和周围地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B:
433基本都是遥控器,通常来说板子都很小,都没办法做到完整的1/4波长,所以这个天线不要太纠结,绕板一圈好了,注意离地层远一点。接地的话预留个接地位吧,通常来说不接地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基本都是遥控器,通常来说板子都很小,都没办法做到完整的1/4波长,所以这个天线不要太纠结,绕板一圈好 ...

如果空间够的话走成蛇形走线接近1/4波长是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