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等离子电源的抗干扰处理方法

楼主(2019-06-11):
医疗等离子电源的抗干扰处理方法

医疗电源研发到了尾声,需要处理各个细节,以前只是重视功能,而现在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以前就发现,当电压达到70V输入,也就是输出电压超过200Vrms(400KHz)时,用msPLC板子做的测试屏就会乱码,若输出电压超过300Vrms,那么这个乱码就惨不忍睹了,因为只是测试用屏,也不影响调试,也就没管了,而现在进入尾声,发现用大彩的7inch工业彩屏也会出现乱码,并且还是RS232接口的,那就需要处理一下了,否则屏幕出现乱码,客户是要投诉的,严重的时候,屏幕都无法控制主机。

首先从电感入手,等离子电源输出后级是一个并联的LC谐振电路,为了获得比较好的正弦波,所以用LC谐振,因为电压比较高,频率也很高,整个算下来,需要采用磁导率较低的材料绕制电感,于是选择了磁导率为10的红2材料铁粉芯绕制,结果这个电感是个大辐射源,因为有50圈,电流有2A附近,很低的磁导率导致很强的辐射,所以第一步就把这个磁芯用家用的锡箔纸(铝箔)包裹起来,效果很明显,但还其它地方还是存在泄漏,大彩串口彩屏还是存在偶尔的乱码问题。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第二招了,而这个第二招上段时间就在瓶口铝箔封口机项目中用过,因为铝箔封口机也是一种电磁感应加热机器,工作的时候辐射的磁场影响了黑白屏显示(黑白屏是采用长排线的,干扰从排线中进入),于是我让同事在屏端串行数据总线上并了10nF的小电容,这个问题就搞定了。这个时候用同样的道理,在等离子电源串口收发两端的接收端都并联一颗小电容,大概是nF级别的,具体根据驱动的芯片和通讯的速率决定,这个问题终于解决,多次测试都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真的是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