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的复制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9-06-10):
元器件的复制有什么方法吗?用的AD15

网友A:
    库里的直接复制,PCB上的也可以直接复制的

网友:
    复制,粘贴就行了

网友:
    复制粘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的直接复制,PCB上的也可以直接复制的

    哦,可能没操作对吧,复制几次没复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