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运放的NC管脚可以隐藏吗?

楼主(2019-06-11):
NC管脚不画不可能,因为不画同PCB对不上管脚,但是画出来三角形运放实在没地方放啊这类管脚啊?

网友:
    原理图怎么会存在没地方放的情况?

网友:
    不建议隐藏

网友:
    图纸放大啊,不行就画多页,为啥会不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隐藏

    具体怎么设置啊。我只找到了一个如下图设置。手动添加NC,添加为3 6 7 8脚,但是我设置了不显示,但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啊。我只找到了一个如下图设置。手动添加NC,添加为3 6 7 8脚,但是我设置了不显示,但是不行 ...

    不接的管脚,管脚编号还是要的,名字不用填,管脚名称和序号都选择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的管脚,管脚编号还是要的,名字不用填,管脚名称和序号都选择不显示

我反复试了,还是不行,也许我表达的问题不清晰吧,我是要隐藏多余的管脚,不是全部隐藏。估计你的方法也是非正式的技巧,我又试了试AD软件,好简单啊,一键隐藏任意管脚。

网友B:
    别隐藏了吧,容易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隐藏了吧,容易误解。

    好吧,实际只用5个脚的运放只能全部画出8个脚来了。

网友C:
    可以,右键打开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右键打开属性

    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2024-07-29):
这方面  这个软件的确做得一点都不好。 现在很多芯片,不知道为啥,有用的引脚不多,偏要用引脚多的封装。 capture里面有一堆NC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