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平均工作电流用什么方法?什么仪器?

楼主(2019-06-11):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测量平均工作电流用什么方法?什么仪器?

网友:
高档万用表就有这个功能,示波器也可以,不过需要电流探头了。

网友:
万用表就可以啦,高档点的

网友:
数据采集仪也可以,成本比较高

网友:
看成本吧,一般数采会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