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打开EDA365作品展里的作品后菜单变灰

楼主(2019-06-11):
cadence打开EDA365作品展里的作品后菜单变灰,我以为是作品展里的brd文件的问题,可是关闭以后打开我自己画的pcb文件也出现菜单变灰现象,该怎么解决?重新破解也不管用

网友:
    这个比较怪异,好像提示菜单文件丢失

网友A:
1、先导出原始的Color配置,以备恢复:file->export->paremeter,选“Color Layer”和“Color Palette”
    2、再导入附件:file->import->paremete,
3、检查颜色配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导出原始的Color配置,以备恢复:file->export->paremeter,选“Color Layer”和“Color Palette”[/b ...

我这个菜单全灰的,打不开菜单的

网友B:
    可能是软件没有安装好,我之前也是打开什么都用不了,后来重装了就好了;不排除存在pcb加密的可能

楼主:
    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重装cadence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大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软件没有安装好,我之前也是打开什么都用不了,后来重装了就好了;不排除存在pcb加密的可能

    软件之前好好的,我都用了一年多,可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