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单片机的web服务器设计

楼主(2019-06-11):
基于单片机的web服务器设计

系统的功能主要有:1)远程可以登录web服务器主页。  2)可以控制远程状态3)可以显示远程状态。
新手去做大概的多长时间,有一点c基础。能给点意见,我用的是c51f430+cp2200 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
MCU-C8051F340-I 开发板+CP2200

网友:
如果投入的话,有一个月差不多了,大概流程是这样的,
1、先从简单的开始,单片机实现网络通讯(与你的PC)
2、实现各种控制功能
3、在单片机上搭建web服务器,开80端口 ,回复html 网页,调通各种逻辑
4、你需要一个公网ip,或者一个服务器做ip 转接,大概就可以了,加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