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使用技巧8: 隐藏PCB中的位号

楼主(2019-06-11):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或许会想为什么要隐藏PCB中的位号呢?答案是节省PCB空间,可以有更多的地方用来布局元器件,如下图所示。

    但是这样做了后,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给焊接造成了困难,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高效的控制PCB为好的方法,既可以方便PCB布局,又可以方便焊接工作的顺利完成,请看下面步骤。

    1、布局PCB元器件,将位号写入元器件内,如下图所示。这样位号就不会占据额外的位置,但此时是不能制板的,因为位号在焊盘上,妨碍了焊接工作。

    2、鼠标右键选择任一位号,如下图所示,选择“查找相似对象”。

    3、在随后弹出的对话框中,将Dsignator选项设为Same,然后点击“应用”按钮,此时会将PCB中的所有位号全部选中,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所示。

    4、打开“PCB Inspector”控制面板,将Hide按钮后的方框内,打上勾,就会发现PCB中的所有位号均已隐藏,此时当绘制完PCB后,就可以投板了。

    5、PCB回来后,需要焊接,我们需要打印位号图,这就需要将位号回复出来,此时,我们可以双击任何一个元器件,将其标识部分的“隐藏”选框去除即可。

    6、当我们看到一个位号后,就可以重复上面的步骤,选中所有的位号,然后将其Hide选项去除,即可看到所有位号。
    7、最后打印TopOverLay层,即可将位号图打出。

网友:
不错,学习了,很多密集元器件的小板根本没法放位号

网友:
方法不错哦,这个方法蛮好的,可以提高布局效率和抄板难度。
但建议投板时还是要把位号加在板上,可以把位号集中摆放到空旷位置,以方便后面维修和调试的。
方法:
1.位号方向要和器件摆放方向一致;
2.位号顺序要和器件顺序一致;
3.要用丝印框分别框住元器件和位好;

网友:
    如何 隐藏PCB中的位号

网友:
    这个实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