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么计算电池使用寿命呢?

楼主(2019-06-11):
各位大神    我是新手。怎么计算电池寿命呢?电池容量600mA 工作电流200mA  待机电流20uA。怎么计算一直工作能工作多少个小时,待机能待机几个月呢?

网友:
这是个数学问题了,哈哈;

一般算使用寿命需要定义一个使用场景,场景中有各种不同的使用模式,最终加权进行计算得出实际值,这个值一般来说是理论值,可以供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