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 PCB热焊盘没有在原理图里设为管脚,是不是就不能在布线时接地?

楼主(2019-06-11):
RT.

网友:
    如果非要接,也可以铺静态铜,强行接地,不理会DRC

网友:
    最好在原理图上面设为引脚,并且接地,避免报错。

网友:
1.原理图对应封装设定底部散热焊盘管脚序号,并接地,更新就好
2.不修改原理,直接在pcb中铺gnd铜,做强联,但是会有drc

网友:
    是的,强行会有DRC

网友:
    原理图里面没有PCB封装里面有调用不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