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电源纹波测量

楼主(2019-06-11):
怎么通过波形来识别高频纹波和低频纹波?怎么通过波形来计算纹波频率?求解

网友:
纹波问题比较常见,一般是以20Mhz为界进行测量,低于20M的为低频纹波噪声,一般来说开关噪声都在这个范围内;大于20M的为高频噪声;至于怎么计算,示波器都有相关的自动计算功能,知道了间隔时间就可以算出频率的。

网友:
这个纹波问题贴子貌似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也比较多哦

网友A:
以为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什么大问题

文波影响挺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