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耐压测试,漏电流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06-11):
请教大神,24V供电,测试电源和地对大地,在进行AC1000V的耐压,漏电流很大,直接显示短路了,把电源地端对大地的电容拆掉,测试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漏电流很大是多少?耐压测试仪设置的限制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