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电路-ADS仿真结果差异

楼主(2019-06-11):
初学ADS2011仿真软件,对着徐老师版ads射频设计与仿真实例,在低噪声放大电路设计一章出现问题,在匹配LNA的输入阻抗时,利用Smith工具进行设计匹配子电路,与课本上差异较大(之前的仿真结果基本能与书本相齐),不明白书上为啥匹配的子电路的阻抗不是50 OHm,另外我按照我得到的匹配子电路去做等噪声和等增益的仿真,最后结果看不懂,请路过的大神进来看看,指条明路,非常感谢。

smith工具

smith工具

匹配子电路

匹配子电路

得到的等增益和等噪声圆

得到的等增益和等噪声圆

楼主:
没有大神路过么,先顶上去,有大神帮忙看看的,解解惑啊

网友A:
那本书只能学个ADS的使用技巧,它的例子有些事跑不通的。你没有发现,在直流偏置的时候,数据已经和书对不上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本书只能学个ADS的使用技巧,它的例子有些事跑不通的。你没有发现,在直流偏置的时候,数据已经和书对不 ...

直流偏置的时候还是能对上的,只是细微的差别,但到这完全不对啦,书上用smith工具生成的微带线阻抗竟然是20 OHm和30 OHm的,我生成的是50 OHm的,正常的应该也是50 OHm吧;所以现在后面的验证没法继续去做了...

网友A:
用微带线做阻抗匹配么?那应该是你错了,微带线做匹配通常都是1/8波长的长度,阻抗通常都不会使5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带线做阻抗匹配么?那应该是你错了,微带线做匹配通常都是1/8波长的长度,阻抗通常都不会使50欧的

请问下,用微带线来做匹配,需要怎么来选阻抗呢?我是在ADS里面的smith圆图工具里面,不知道怎么选微带线的阻抗,默认是50 OHm的我没改,只是改微带线的电长度,也能匹配成,但匹配出来的结果和书本又对不上

网友B:
在smith圆图的右下角直接输入你想要的阻抗值就可以了

网友A:
书上写错了,不要设置S参数为扫频模式,你的图一看就是扫频模式的图。设置为点频2.45. 你看看结果是否和书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mith圆图的右下角直接输入你想要的阻抗值就可以了

这个我知道呀,但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个阻抗值,能稍微详细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写错了,不要设置S参数为扫频模式,你的图一看就是扫频模式的图。设置为点频2.45. 你看看结果是否和书 ...

扫描2.45G这个频点得到的增益和书上差不多,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呀,但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个阻抗值,能稍微详细说说嘛

和你说了,书中有误,而且你对微带线匹配的理解也是有误的。50欧的阻抗线一样可以做阻抗。你之前的图是因为按照书上说的额,将S参数仿真控件设置成了扫频。而书中给出的结果实际是点频结果。肯定会不一样啊。另外,这本书错误多多,抄袭多多,按书学习是可以,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射频基础,否则容易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