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摸底测试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9-06-11):
各位大神,我们公司是做医疗器械的,打算采购EMC设备对我们产品进行摸底,整改。以前没有用过emc设备,不清楚需要配置什么设备,请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我们产品基本情况:
2类B型,
输入AC220V,
主要电路工作电压DC12V,DC24V,
整机功率小于70VA;
主要执行件,
电磁阀(24V,10W)
小电机(12V ,500mA)

网友:
詢問安規實驗室

网友:
看公司的预算,如果比较多,可以考虑辐射发射暗室、传导发射测试、5合一的测试设备,这样对模拟来说基本比较全了

网友:
EMC只有设备还不行哦,还要建暗室哦土豪公司啊

网友:
EMS可以考慮transient 2000(或是問廠商有沒有改版),這台可以做ESD、EFT、surge。但EMI的話就要去安規實驗室,因為自己蓋一個三米chamber要花百萬(台幣)以上,詳情可以再問!

网友:
有钱人玩的游戏

网友:
    要建暗室土豪公司

网友(2021-09-08):
    要建暗室,比较贵,不过摸底测试我们这边可以做   摸底测试热线:13265835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