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衰减器的功率容量,非常感谢!

楼主(2019-06-11):
我们经常在电路板上用pi型电阻网络来衰减功率,请教大神这种衰减器最大能承受什么样的功率?能衰减多少功率?

网友:
功率不是问题,看你频率了
要是频率不高,2G以内估计都没什么问题
最一般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查到电阻的额定功率的,衰减功率不要超过电阻的额定功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