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按开关机功能电路请教

楼主(2019-06-11):
如何一个按键实现长按开机,长按关机,短按某功能,比较简单的电路。能通过控制LDO使能脚能实现吗。

网友A:
    亲,这个功能是要靠软件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这个功能是要靠软件实现的

    硬件上实现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ㄧ

    具体一点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上实现不了吗

实现不了,就算硬件能够实现长按和短按的功能,但是实现不了你要的功能。首先,你的长按开机,再长按关机,这个单靠硬件是识别不了的,因为硬件无法判断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如何去识别,除非你能搭出一个类似于单片机内部具有锁存功能的电路看能实现不,我觉得很难。

网友C:
    你这里有三个状态了,单纯从硬件电路上来看,没有实现的方法。如果只是单按键开关机电路,可以百度搜一下双稳态按键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有三个状态了,单纯从硬件电路上来看,没有实现的方法。如果只是单按键开关机电路,可以百度搜一下双 ...

有道理

网友:
    软件方法肯定是经济实惠的,硬件方法要搭出3个状态外围电路得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od

    no  good  teach teach me

网友:
    硬件实现不了,长按开关及可以用双稳态电路

网友(2019-07-22):
    可以,你用一个IC做就行了,分立做的话面积太大了,这是淘宝链接,你可以看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