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N的这个保护阵列

楼主(2019-06-11):
PESD1CAN-U  是一款应用与CAN Bus的保护阵列。想请教大神,

这里的钳位电压为何是35V,CANH和CANL对地电压不到6V吧非常感谢!

网友:
根据CAN信号上的电压,可以选择比这个动作电压更小的防护阵列

网友:
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CAN总线是汽车总线,协议里面定义了12V与24V情况下的最大共模电压,至于为什么会有12V和24V这种场合,建议你了解一下汽车电子的低压电气设备的基本知识,不难理解ESD器件的参数为什么是这样。C:\Users\jiale\Pictures\CAN总线共模电压.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