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么用无线测试距离?

楼主(2019-06-11):
现在有2个模块(编号1,2)模块1发送信号,模块2接收信号!要求是1、收发通讯距离不小于15公里(天线:全向,可视距离);
2、频段:470MHZ~490MHZ频段;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测得2个模块之间的距离?模块是移动的!

网友:
这种通常叫‘微波测距’,常用的有两种基本方式,测距较远的(公里级的)用时差法,几米-几百米测距通常用调频连续波(FMCW)方式,实际应用中,还有复合式的检测技术,例如测距的同时还能测速(多普勒效应),还可以判断物体移动方向,或者同时检测多个目标。对于传感器,目前民用和工业用的主要有腔体雷达和平面雷达两种,你可以根据这些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

网友:
看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