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的时候,能不能把丝印删掉啊???好占地方

楼主(2019-06-11):
    画PCB板的时候,能不能把丝印删掉啊???好占地方

网友A:
    丝印删了,就容易出错啊,例如两个0805并排在一起,你把丝印去掉,可能分不清哪两个焊盘是一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删了,就容易出错啊,例如两个0805并排在一起,你把丝印去掉,可能分不清哪两个焊盘是一个元件

    那有其他办法吗???空间就那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其他办法吗???空间就那么大

    如果实在放不下,那就把丝印放到机械层,虽然做出来的板上没丝印,但在原档里还能知道哪些焊盘是一个元件,贴片时一个一个去对

网友:
    在弄高密度设计时可以考虑装配图

网友:
    小板子都是把丝印关掉的啊,根本没有地方放的

网友:
    如果你是使用默认字体,会比较大,可以更改成truetype字体,缩小点,变细一点,也很好看!

网友:
    换图层打印成装配图!

网友B:
    1.丝印框在设计还是要的,布局时识别器件位置以及是否相互干涉了,输出Gerber时不输出丝印层就行了。
2.器件位号和注释也是很重要的,为了不影响布局,可以把位号和注释置中,输出Gerber时不输出丝印层就行了。

3.总之就是gerber不输出丝印层,焊接
    和维修
    按照装配图来。

网友C:
    你把元器件的位号丝印隐藏就可以了,这样看起来很整齐,不会影响到布局布线,但是不要把元器件的轮廓丝印,不然你不好掌握两个器件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放不下,那就把丝印放到机械层,虽然做出来的板上没丝印,但在原档里还能知道哪些焊盘是一个元件 ...

    还不如把丝印直接隐藏

网友A:
    字符可以隐藏,轮廓丝印的隐藏不方便操作吧,直接关闭丝印层?9楼的思路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字符可以隐藏,轮廓丝印的隐藏不方便操作吧,直接关闭丝印层?9楼的思路可以参考。

    可以隐藏啊,allegro里有placebond层,相信AD应该也有,就是外形大小,但出图又不出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元器件的位号丝印隐藏就可以了,这样看起来很整齐,不会影响到布局布线,但是不要把元器件的轮廓丝印,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可以隐藏,轮廓丝印的隐藏不方便操作吧,直接关闭丝印层?9楼的思路可以参考。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丝印框在设计还是要的,布局时识别器件位置以及是否相互干涉了,输出Gerber时不输出丝印层就行了。
2.器 ...

    谢谢大神的细心指导,图文并茂,非常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隐藏啊,allegro里有placebond层,相信AD应该也有,就是外形大小,但出图又不出出去

    AD没有专门的轮廓层,但是可以借用机械层,所以前面我才会建议将丝印放机械层。
既然都是输出gerber时不输出丝印,那就不需要改了,放丝印层而不输出丝印层也是可以的。
    而且AD出装配图时,默认就是输出丝印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