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了一个原理图和PCB图,旁边的人给我说是错的,但是哪里错了???我没找到问题

楼主(2019-06-11):
    新建了一个原理图和PCB图,旁边的人给我说是错的,但是哪里错了???我没找到问题

网友A:
    你没有建立工程文件,两者就关联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建立工程文件,两者就关联不起来。

    那要怎样关联???

网友:
    像上图那样,建立一个工程文件,把原理图和PCB添加进去,就关联了

网友:
    你要先建一个工程文件,然后把原理图和PCB文件拉进去才行的啊

网友B:
    建图方法,1,建好原理图,PCB 然后建立工程文件,将原理图,PCB拖到工程文件中保存一下,2,建立工程文件,然后添加新的原理图、PCB或已经存在的文件!

网友C:
    其实这是AD相对PADS和Candance大特色,也是一种好的设计思维,AD是集成化设计平台,一个EDA工具集成了各种库文件、电路图文件、线路图文件、CAM文件、BOM文件。
    所以需要建立工程文件去包含这些设计文件,去管理这些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是AD相对PADS和Candance大特色,也是一种好的设计思维,AD是集成化设计平台,一个EDA工具集成了各种 ...

好吧,这么强大的工具被我用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图方法,1,建好原理图,PCB 然后建立工程文件,将原理图,PCB拖到工程文件中保存一下,2,建立工程文件 ...

非常感谢大神的指导,是我没件来工程文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