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器件的原理图啊???比如二极管的图

楼主(2019-06-11):
怎么画器件的原理图啊???比如二极管的图,不知道描述清楚没有

网友A:
至少我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是没看懂

那我再啰嗦一哈哦
比如,我要给原理图里放置一个器件,但是这个器件在自带的库里没有,我要自己画,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再啰嗦一哈哦
    比如,我要给原理图里放置一个器件,但是这个器件在自带的库里没有,我要自己画,怎么 ...

就畫啊

网友:
    你想畫一个器件  表示你知道什麼器件
所以一定有 Datasheet
依照  Datasheet  去劃

网友:
对啊,那就画啊,可以在自带库里画,也可以自己建库画

网友:
    找一个管脚数量相同的元件,然后复制粘贴,用画线工具画外形和结构,调整管脚位置就好了,管脚改下名称或统一用1、2这类的序号

网友:
    用向导工具一步一步来也可以

网友(2020-07-29):
    画封装库里面新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