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安装问题

楼主(2019-06-11):
这个点击确认之后,安装完打不开软件

网友:
你试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网友:
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A:
管理员身份运行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身份运行应该可以解决

不行的,我换了一台电脑安装就行了,应该是缺少某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