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封装库元件焊盘怎么盖油

楼主(2019-06-12):
画封装元件怎么盖油,触摸按键焊盘盖油,还有ad9的底层丝印隐藏不了,是bug吗

网友A:
焊盘属性,右下角,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

网友B:
可以隐藏的(右下角活动面板中打开视图配置,可以隐藏丝印层),ad9的底层丝印隐藏不了, 你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属性,右下角,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Bottom

恩,这个可以盖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隐藏的(右下角活动面板中打开视图配置,可以隐藏丝印层),ad9的底层丝印隐藏不了, 你是怎么操作的?

同样操作,除了底层丝印,其他的都可以隐藏,奇怪

网友:
你也许把底层丝印也放置在其它层了,建议你把层全部关掉,再依此打开,找到底层丝印所在层!